[嵌入式linux] dm9000EP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用的linux-2.6.38的内核,芯片dm9000ep(100pin),dm9000官方驱动,我只是在板文件里添加了硬件支持, 结果可以配置ip,可以ping通,即使用pppoe拨号也能上网,比较稳定,但是执行udhcpc自动分配ip却不行,确定dhcp服务已经配置,同样的内核和文件系统在另一个开发板上(dm9000aep,48pin)dhcp正常。不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这时候跟网卡芯片会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跟网卡芯片会有关系吗?

我把芯片换到开发板上了,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又尝试了两种方法:
(1)、重新编译busybox1.17.2,替换原来的udhcpc和default.script;
(2)、编译udhcpc0.9.8,替换掉udhcpc;
无果,纳闷。。。

网友A:
可以尝试下抓包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下抓包分析

用Wireshark看了,正常情况下会发dhcp包,但是我的发的包乱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重新布板后,问题没有了

网友B:
楼主,DM9000EP,后续可能会停产。那个很老的,建议用DM9000CEP,小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