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吊扇PWM控制的频率设置

楼主(2013-11-07):
要设计一个吊扇调速控制,因单片机的电源用的是隔离的。。所以没办法 只能用了光耦+可控硅了。。但是单片机的频率设置多少合适呢。。。如果分为低中高档,PWM设置多少呢。。。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调试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调试下就知道

恩。。话随这么说。。但是应该有理论计算支持吧。。然后估计一下在进行调试。。要不然感觉都无法下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

能问一下为啥吗?

网友C:
跟频率无关,控制导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频率无关,控制导通角度。

高手们都回答的太简洁了。。。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们都回答的太简洁了。。。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单片机控制频率来给吊扇调速是调不好的,你的时钟频率和电网频率不一样,相位也无法一致。

网友C:
是两个时钟系统。

网友C:
给吊扇调速用的是电网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话随这么说。。但是应该有理论计算支持吧。。然后估计一下在进行调试。。要不然感觉都无法下手。。 ...

啥电机啊?
单相交流和无刷的要分别对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为啥吗?

因为吊扇设计的就是50Hz。

网友D:
难道你想做变频器?
还是控制导通角来调吧,简单成本低.

网友E:
交流电网中的吊扇么?无级调速的话该用调相法,不存在什么PWM频率的问题。

网友F:
电路做一个过零检测。软件对过零信号做一定的处理后,触发可控硅导通,实现调节电压。

网友G:
频率大点好

网友(2015-01-04):
更改频率时候怎么更改的呢?

网友H:
过零斩波方式不适合给电感类的电机来调速的,噪音很大,而且干扰严重,也许楼主想问的是最近流行的高频调制,不过这个方案需要mos管,可控硅是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