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个电容有必要加么?

楼主(2013-11-07):
RS485总线
大家觉得C13和C14这两个电容有必要加么?

网友A:
有些状况没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
我觉得有必要!
另外,这种485通讯,如果跟外界有联络,最好加TVS和防**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状况没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
我觉得有必要!
另外,这种485通讯,如果跟外界有联络,最好加TVS和防** ...

不好意思 图没有截全 后面有双向TVS管的
我想知道 这个电容一般是经验值么
看了很多总线设计中 选的好像都是pf级的

楼主:
如果波特率比较高的话 这两个电容肯定会影响数据收发
那要这两个电容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图没有截全 后面有双向TVS管的
我想知道 这个电容一般是经验值么
看了很多总线设计中 选的好像 ...

一般都是经验值,pf差不多吧。
485通讯波特率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再说pf级电容对波形影响不会多大。
485通讯是AB线电平差,不是沿,所以这里加Y电容不会对通讯有什么影响的。
实际上,差分信号本身有很强的的共模抑制能力,这两个电容更倾向于起保护作用。
所以,保护还是用TVS和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经验值,pf差不多吧。

有这个电容反而会增加传输延时 影响数据波形
与其会这样 还要它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个电容反而会增加传输延时 影响数据波形
与其会这样 还要它干嘛

电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充放电!
所以任何的电容用在滤波的时候都会对信号产生一定的延时!那还要滤波做什么?
这里没说一定要用电容,只是说加上能起到作用,不加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还说了,对于这种485通讯,保护多选择TVS和防**。
我做了一个东西,485通讯,因为电源都是隔离电源,两个通讯的东西都在室内,离得很近,
pcb上做了保护,但是都没焊接,用了一年多了,不一样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波特率比较高的话 这两个电容肯定会影响数据收发
那要这两个电容还有什么意义呢? ...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

难道是硬件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硬件滤波?

不过话说,这个应该算不上高频,这么小的电容对对高频敏感,加上也就是保险一些,实际上也没啥大用,差分传输的话还不如中间过根地线,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话说,这个应该算不上高频,这么小的电容对对高频敏感,加上也就是保险一些,实际上也没啥大用,差分 ...

是的 从layout角度完全可以做到更完善些
但是从设计本身来说的话 我觉得 这两个电容的存在反而有时会影响通讯

网友C:
这么小的电容没必要加,TVS结电容和PCB分布电容加起来比这个15P要大。

网友D:
这两个电容放这里可能是作为后备使用的,实际不一定需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过话说,这个应该算不上高频,这么小的电容对对高频敏感,加上也就是保险一些,实际上也没啥大用,差分 ...

中间地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F:
没有普适意义,当然不加。485总线的防护要根据实际运行环境来灵活处理,不同的个案解决方法不同,没有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电路设计,必须在原理方面有足够的认识。

网友G:
电容太小,共模滤波 最忌讳的就是 电容值不平衡  可以想到 它很容易不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中间地线是怎么连接的???

不是说要添加地线,差分线中间搞个地线回路

网友H:
看你实际应用环境了,不过还是加TVS管比较好,结电容也有几个pF了。可以代替电容。

网友I:
滤除高频干扰并吸收静电

网友J:
据某保护器件生产企业测试,加上这两个电容,在抗干扰时,会损坏后面的TVS。

网友K:
如果加TVS和放电管的话,他们本身的寄生电容都不止15pf了。
10R+15pf,对485来说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L:
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