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4单片机的烧录器选择

楼主(2013-11-07):
请教各位,ATMEGA1284的烧录器能跟ATMEGA128或者1280、1281的烧录器通用吗,问了淘宝好多卖家都说不行,可是我不明白到底差异在哪里,各位能给解释一下吗,谢了!

网友A:
建议你找那些卖家把开发板的接口原理图搞出来,如果都是AVR些列的单片机,肯定通用

网友B:
西尔特或者双龙的高压并行烧写器不行吗? 有个最简单的用ATMEL原厂的AVR Dragon板子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