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ask register(计算机结构)

楼主(2013-11-07):
如题,求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按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具体功能要看出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具体功能要看出现在什么地方。

字面意思。求详细说明,是指这个register的内容看不到吗?

网友B:
设定数值写入控制寄存器的时候要和mask寄存器做与运算 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屏蔽某些不需要操作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