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大家开发板买哪家的比较好STM32F4系列的

楼主(2013-11-07):
以下两个有用过的么?

STM32神舟系列
WaveShare STM32F407IGT6 STM32F407 STM32 开发板

推荐其它的也行

网友A:
我们有407的,也有43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407的,也有439的!

没报价,也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

网友B:
407的我们又298 不过没教程 只有部分源码  可以参看我们科星f107的教程

网友C:
我的STM32F103核心板兼容407,经测试407可以运行一般的STM32F4例程外还可以跑u-boot

楼主:
哦这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报价,也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

STM32F407VG开发板.pdf (478.38 KB, 下载次数: 26) 可以买一套,也可以买核心板!整套价格在6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套,也可以买核心板!整套价格在600左右。

不能说你们的板子不好,只能说介绍的太简单了。

网友D:
现在的开发板都是白菜价了,A8的板子也才700。微雪的板子我们公司有两套,采用的是分模块的方式,现在流行这种方式,但是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方式。感觉用起来不怎么习惯。自己焊接一个最小系统从硬件底层开始熟悉,咋样?

网友E:
,都差不多吧

网友F:
没用过神舟的,但是用过安福来、红牛、野火和微雪的。感觉红牛、安福来的例程写得都不错,野火 的教程最详细。微雪电子有自己的特点。代码规范详细些。

网友G:
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H:
看打算干什么了, 根据要求来选择. 如果开发板上的那些资源根本用不到, 那还不如买核心板呢.

网友I:
需要样品测试或开发工具可以联系我

网友J:
用TI的芯片  不行吗  楼主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K:
我都买原厂的评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