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由交流供电改成直流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3-11-07):
手上有一个型号为CJX4-265F的交流接触器,想把它的线圈改成直流供电。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电流的直流接触器。
改动的原因:1,考虑到直流供电时,主回路的触头吸和更稳固点(在这点上其实不是很确定,以前没有弄过,不过从看到的资料上感觉是这样的)
2,节能。
不确定的原因:1,因为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硅钢片,直流接触器的铁芯是软铁,现在对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同上直流电,会不会对里面的机构产生问题啊,改动之后,耐用性不会不变差。

网友A:
完全可以——就原理来说(铁芯不是问题)
实际中如果能够考虑到所有问题,当然可以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不是直流供电吗?

网友C:
电流的有效值相等就可以等效,用串电阻调节电流。

网友D:
交流接触器不能直接改为直流供电,采取限流措施也不行,直流接触器的结构设计是不同的。

网友A:
1. 用有效值相等原则是不完全合适的
2. 用合适直流电压仅驱动吸引线圈应该没问题,它和结构不同的直流接触器是两码事儿

网友C:
交直流接触器是不同的,交流接触器铁心有一个分相用的涡流圈,用于直流,会影响接触器的动态性能,直流接触器的触点灭弧要求高,但如果负载小,电压低,可以试试。

上面的涡流圈应为短路环。

网友C:
想问LZ接触器的主触点控制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果是交流电,按照8L的做法可以一试。如果是直流电,不好说,你的电压和负载降额得多了。

网友E:
触头是只能通交流,但线圈却是真真切切可以用直流的。LZ没说电压一定是DC220V哦。

网友F:
明显不行,因为原理上就行不通。

网友G:
交流线圈通直流电会冒烟的,
如果机械故障导致衔铁卡住,磁路不能完全紧密闭合,通交流电也会冒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交流线圈通直流电会冒烟的,
如果机械故障导致衔铁卡住,磁路不能完全紧密闭合,通交流电也会冒烟的。 ...

如果机械故障导致衔铁卡住,磁路不能完全紧密闭合,通交流电也会冒烟的。但通有效值相等的直流电不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直流接触器是不同的,交流接触器铁心有一个分相用的涡流圈,用于直流,会影响接触器的动态性能,直流接触 ...

现在只是将接触器用于断掉主回路中的启动电阻,防止三相输入的时候,母线电容受到的冲击电流过大,所以在正常运行的时候接触器会一直保持闭合,也是期望接触器能一直保持吸和,但是目前可能由于车间粉尘过大,导致在运行的时候,接触器的触头吸和并不是稳定的,导致触头断开、吸和,可能在此期间,接触器烧掉了,所以现在想的是:相比于交流线圈,因为直流线圈控制时,吸和力大一些,所以想弄成直流线圈控制,但直流接触器比较贵,主触头的功率也不能满足性能,所以现在想把这个功率等级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改成直流的,而主触头并不改变,简而言之就是:直流接触器贵,功率不满足,而交流虽满足功率,但吸合不稳,所以想把交流接触器的交流线圈改成直流线圈,不知道是否有人这么做过,厂家是否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头是只能通交流,但线圈却是真真切切可以用直流的。LZ没说电压一定是DC220V哦。 ...

在我的应用中,主触头是通的直流,用于三相整流后的直流母线上,希望其一直能保持关闭,所以才想到用直流线圈来控制,主要考虑到吸和力大一些。因为机器工作的环境粉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LZ接触器的主触点控制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果是交流电,按照8L的做法可以一试。如果是直流电,不好 ...

在应用中主触点控制的是直流,因为开机后一会儿就一直闭合,所以不用考虑平凡的吸和。也是希望接触器能一直保持吸和。

网友E:
你的主触点过的是直流,怎么能选用“交流接触器”呢?你把交流接触器用在直流回路里,在断开的时候,想想会不会成为成焊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应用中主触点控制的是直流,因为开机后一会儿就一直闭合,所以不用考虑平凡的吸和。也是希望接触器能一 ...

看18L的回复。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线圈可以整流成直流通等效直流 ,他的主触点接入整流器前面的交流回路,可以用的,一样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C:
交流接触器里的辅助接点也是交流的,改动时要动点脑的。

网友C:
要注意交流线圈的铁心是硅钢片,一般有剩磁,而直流铁心是软铁无剩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将接触器用于断掉主回路中的启动电阻,防止三相输入的时候,母线电容受到的冲击电流过大,所以 ...

对你这里提的这个问题是可以的,按这里说的去改。如果不行,触头两端再并一个电容来试。我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H:
n年前的交流接触器节能控制器就有卖了,就是加了一个整流器给交流线圈通以一个较低电压的直流电,可以降低噪音,节省线圈能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n年前的交流接触器节能控制器就有卖了,就是加了一个整流器给交流线圈通以一个较低电压的直流电,可以降低 ...

在原有接触器上改与专为这个目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接触器线圈用电容来限流。

网友I:
交流接触器, 电磁线圈多为交流供电, 若要以直流供电, 须电流平均值(非有效值) 相等即可, 至于短路环, 在直流驱动下根本不需要它, 不考虑它就是了.
触点这一块, 直流电的灭弧比交流电困难的多, 电压至少要降3倍. 或用两三个串联, 显然不经济, 如果控制的直流电压超过接触器的一半, 键议买直流断路器, 比两个交流的便宜些.

网友I:
直流接触器的使用及代用, IEC60989有详细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18L的回复。

不会成为焊机的,因为当电流为O的时候,此时主触点依然是闭合的,软件中有设置。主要是要求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不要断开了,这样就成了电焊机了。。。目前由于交流接触器不稳定,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断开了,导致机器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交流接触器, 电磁线圈多为交流供电, 若要以直流供电, 须电流平均值(非有效值) 相等即可, 至于短路环, 在直 ...

其实发帖是想问问大家,交流接触器的交流线圈用直流来通电,有没有人这样用过,我想的就是这样吸和稳定一点,在这个产品应用中不用考虑断开,在应用中也不希望它断开,一直希望它闭合,直到切断三相电源的时候才断开。。

网友I:
那你就通以额定交流电流的0.9倍的直流电流就行了, 别的不用管

网友A:
给你个粗略参考电压:1/10

网友J(2014-11-16):
引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不是直流供电吗?

线圈有交流,直流两种的
欢你以前用过交流接触器?

网友K:
三相变频器的输入就是你图那样的  有些厂家在你电阻、接触器并联那里放一个可控硅,一样软起,没粉尘影响了,就是要考虑可控硅散热

网友K:
变频器那样用缓冲没问题   我以前接触过纺纱厂,水泥厂都没事,炼钢的行,有烧炭的不行,真会坏的

网友L:
试一下吧,就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