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山寨级的差分GPS系统可能吗?

楼主(2013-11-07):
就是普通的GPS模块,加无线通信模块,报告点之间的距离。理论上可以到多大精度?1米?

网友A:
GPS可以做到1m吗?你以为导弹呀?
一般10-15m,军用的精度会高一些。

楼主:
我看了一下,小数点5位输出的精度可以到1米左右,作为一个团体的互相定位也有点用,我是用不上,好奇而已。
我记得我用GPS记录轨迹时,偏移是有,但轨迹的形状是正确的。说明精度其实不低。

网友B:
一般的精度可以达到2.5m。

网友C:
ublox的模块
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