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ick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为什么我在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 条用SYSTICK延时就发不了数据   把程序里面的延时都注释掉   就可以在调试界面的USART窗口看到数据?   求解!

网友A:
要有耐心,既然发数据时有延时,看的时候也要有延时,睡一会儿再回来看嘛,

BTW:发数据时,搞延时干什么?嫌单片机跑太快?

网友B:
Systick延时用的是轮询还是中断?
如果是中断,请在调试中设置断点,再看看是真的没发出去还是调试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耐心,既然发数据时有延时,看的时候也要有延时,睡一会儿再回来看嘛,

BTW:发数据时,搞延时 ...

:L     是我粗心有个地方没弄好   搞错了  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ick延时用的是轮询还是中断?
如果是中断,请在调试中设置断点,再看看是真的没发出去还是调试看不到? ...

:L     是我粗心有个地方没弄好   搞错了  还是得要有耐心啊   0.0

网友C:
中断中再嵌套了中断,而且是SysTick的中断。。。这样无法使用的

网友D:
可能一直在systick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