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转串口RS232输出问题

楼主(2013-11-07):
我想在串口通讯的时候,发送灯闪、接收也有灯闪,不知道二极管怎么串?

网友A:
不能串
要和一个电阻串联,再并在信号脚和GND之间
此时,注意速度不要太高,否则LED会影响信号的交流特性,导致通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串
要和一个电阻串联,再并在信号脚和GND之间
此时,注意速度不要太高,否则LED会影响信号的交流特性, ...

加电阻串联,并在信号脚跟电源之间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电阻串联,并在信号脚跟电源之间可以吗?

当然可以。 见图。

(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见图。

(48)

:Q说明书,表示没看过,感谢:victory: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表示没看过,感谢

如果我把这两条线接到232串口线那边行不行呢??还有他电阻串10K那么大有没有必要?(还是电阻大了有消除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