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电机库FOC_2.0的开发配置

楼主(2013-11-07):
现在我从网上找来了ST公司的FOC2.0版本的电机开发库,在学习配置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不是很懂,有些函数的用法之类的都不是很明白,现在把此程序上传,请有用此电机库做过相关实验的高手帮忙给配置下,或者给点说明之类的,在下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的要求是:TIM2用来检测霍尔位置信号;采用速度传感器来做速度反馈;电流采集使用电流传感器;不用按键和LCD显示,只需要通电电机就可以运行)

楼主:
有做过的高手来帮帮忙了哈!

楼主:
为什么下载的人挺多的,指导一下的人没有呢?如果有相关的学习资料的也请共享一下吧!大家共同努力学习下了!

网友A:
最近我也用到这方面的,同顶!

网友B:
2.0 感觉有些缺陷, 现在好象已经到 3.4版了.
帮忙给配置下, 这个忙不大好帮. 因为有太多的细节只有你知道, 里面的手册蛮详细的, 不如看着手册, 自己配置吧.

网友C:
没用过的漂过

网友D:
电机本体的参数,启动的要求,你都需要提供的。

我记得ST现在官网下的GUI只能配置3.0及以上的FOC库,2.0的需要老的GUI版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 感觉有些缺陷, 现在好象已经到 3.4版了.
帮忙给配置下, 这个忙不大好帮. 因为有太多的细节只有你知道, ...

请问高手你有手册吗?我网上找不到相应的手册啊,有的话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D:
SDK库最新是3.3,3.4的ST说了很久,问过几次都说要明年才发布。现在ST官网上的FOC SDK库没有中间层,只能改改参数,跑跑样机。

GUI的配置说明可以在安装GUI后,在按照目录下找到STMCWB.chm,里面有GUI界面配置的参数详细说明的。

网友E(2013-12-09):
不知道库里的程序能不能跑自己的板子,最近运行在自己做的板子上电机动不了,用的是编码器反馈,三电阻采样。

网友F:
我也在使用这个 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

网友G:
稍微看了一下,附件是ST官网的库文件,估计没人有这闲时间来配置。一是你说的要求太简化了,比如hall端口是哪几个IO口,电流采集是哪几个AD口,二是库还是需要自己慢慢研究,建议上网找一些ST FOC库的**看看。

网友H(2014-10-23):
用过的,好像都喜欢用低版本的2.0库!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DK库最新是3.3,3.4的ST说了很久,问过几次都说要明年才发布。现在ST官网上的FOC SDK库没有中间层,只能改 ...

grant 你好  关于 2.0 单电阻FOC 边界处理那 SVPWM_1PWMDutyAdj() 为什么 5、6扇区需要给 dvDutyValues.hTimePhA做处理  我是觉得  应该在 2个比较小的占空比 做更改  但是我看不到他代码的处理 求指导
else if (bStatorFluxPos == BOUNDARY_1) // Adjust the lower
      {
        switch (bSector)
        {
                case SECTOR_5:
                case SECTOR_6:
                        bInverted_pwm_new = INVERT_A;
                        dvDutyValues.hTimePhA -=HTMIN;
                        break;

网友J(2016-03-11):
顶一下,正在研究

网友K:
厉害哦。。我来学习了。。有些东西还看不明白呢。

(扬州  yangzdkfp.wikidot.com )  (南京  nanjdkfpiao.wikidot.com )
  (昆明  kunmkfp.wikidot.com )

网友L(2017-05-10):
顶一下。
最近要做相关项目,今天研究了一下,还没仔细深入。步骤和效果如下:
1:使用ENCODE模式,更改ENCODE分辨率为1024*4
2:更改电机参数:Rs     Ls       rpm      NOMINAL_CURRENT      级数
3:效果:力矩很小,外力阻挡偶尔发神经速度超快力矩超大,电流超大。
4:后续继续研究,目前还没仔细看FOC控制理论。

有经验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二,一起做项目的朋友可以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