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ccs3.3连dsp反应很慢,要十多秒才能连上

楼主(2013-11-07):
如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之前连接速度还比较快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连就很慢了。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什么   100系列的也不至于这么慢
可能是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什么   100系列的也不至于这么慢
可能是稳定性不好

我用的是xds510
说仿真器稳定性不好倒是有可能,但貌似用在我这不太合理,因为之前连接的挺快的,现在抽风型的,时快时慢。
哎,ccs和驱动都重装两次了,难道要我重装系统啊。。
谢谢。分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ds510
说仿真器稳定性不好倒是有可能,但貌似用在我这不太合理,因为之前连接的挺快的,现在抽 ...

系统完全是有可能的  我做过实验  装盗版的XP经常会出现CCS无响应
每次Run完再次load又要重新上电   在正版win7 32位下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完全是有可能的  我做过实验  装盗版的XP经常会出现CCS无响应
每次Run完再次load又要重新上电   在 ...

恩,我也开始相信是电脑系统问题了。过段时间换个系统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