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调理滤波电感选型问题,求助大侠!

楼主(2013-11-07):
各位好,目前传感器采集信号为4~20mA,经150R电阻下拉后转换为电压信号,可是领导说要加个共模电感,我从没用过这种小信号滤波电感,请各位指教,该如何选型,本人只会计算开关电源整流电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插件
2贴片

网友B:
是不是要设计一个π型滤波器啊,这个建议用filter 这个软件,输入想要的频率即可。然后电感,一般常用的滤波电感,要么工字电感,要么自己制作的(用电桥测定,不过比较麻烦),要么贴片电感咯。

网友C:
低频滤波没必要用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滤波没必要用电感

我也觉得没必要,开始领导的意思谁能反对呢,居然还要用外部看门狗芯片,晕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插件
2贴片

还是你实在,很难想象为别人的问题自己把型号图片都搞出来,分给你啦,虽然你给的电感型号一看就不行!;P

网友D:
你们那是搞硬件的领导么。表示怀疑。。。。估计你们领导是其他方面牛人,指挥他不擅长的领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你实在,很难想象为别人的问题自己把型号图片都搞出来,分给你啦,虽然你给的电感型号一看就不行! ...

淘宝上随便搜的图片,我也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样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随便搜的图片,我也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样的电感

晕!还我分来!:'(

网友E:
楼上的好可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还我分来!

:lol

我们公司用的第一种,电感量2mH

网友F:
呵呵,价格工模电感让人觉得有水平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价格工模电感让人觉得有水平 啊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好可爱

:'(

网友F:
引用 楼主:
- -!

呵呵,是加个工模电感让人觉得有水平,字打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是加个工模电感让人觉得有水平,字打错了啊

晕倒!貌似还是没答对,公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那是搞硬件的领导么。表示怀疑。。。。估计你们领导是其他方面牛人,指挥他不擅长的领域 ...

连211大学的教授都只能给他打下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晕倒!貌似还是没答对,公模电感!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211大学的教授都只能给他打下手!

到做电感的国外公司的网站上去找。肯定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做电感的国外公司的网站上去找。肯定有你想要的

水平太有限呀  国语都没有学好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平太有限呀  国语都没有学好

现在很多外国的公司 也支持一部分的 中文的。

网友G:
4~20mA一般不用这样滤波吧?
是不是楼主的150Ω电阻离下级的电压输入部件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4~20mA一般不用这样滤波吧?
是不是楼主的150Ω电阻离下级的电压输入部件很远? ...

不是,是领导要求的,我个人本来就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H(2022-10-21):
这里挖个坟,这个问题我这里遇到了,我们公司的一款产品有一个水位传感器数据波动很大,经查,是由于与水位传感器相连的设备振动,导致水位传感器上产生了一些脉冲骚扰信号,导致数据波动很大,后来加了个100uF的电解电容基本上可以降低波动,但仍未能解决。所心加一些滤波电路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