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大神推荐开关电源IC

楼主(2013-11-07):
现要设计一个电源电路,输入24V,输出5V,1A电流;封装不要太大,最好是sop-8的,外围电路越少越好;价格最好不要超过15元。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MPS的片子不错

网友B:
34063就能胜任

网友C:
LM2576-5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选用MP1591型号的片子。但是这个电感该怎么选择呢。IC资料上看不大懂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选用MP1591型号的片子。但是这个电感该怎么选择呢。IC资料上看不大懂啊,求大神指教! ...

认真复习一下buck电路的基本知识,算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E:
电感  一般   他都有   推荐的感值的   楼主    这个问题  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