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系统和前后台的区别?

楼主(2013-11-07):
说实时系统执行起来是同时的,前后台只是通过快速的任务切换。可是实时系统不也是一个一个执行,然后响应中断的吗?

网友A:
实时系统各个任务的切换更有序,更容易扩展和增加任务

网友B:
实时的优先的先来。

网友C:
一定要理解‘实时’指的是在可预测的时间内肯定会相应事件,兵使之得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