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Pin的单片机

楼主(2013-11-07):
   求推荐8个引脚的单片机。要求:
                              1、至少一个定时/计数器
                              2、有2个中断(最好是有两个电平变化中断)
                              3、工作电压在3.3V左右
                              4、静态功耗小,最好小于200nA(3.3V的工作电压)
                              5、有看门狗功能的更好

网友A:
JZ1501, 核心是一个嵌入式 8 位 CPU,片内包含 48×8bit 的 SRAM,12 个输入,11 个输出口,中断
控制器、片内 RC 振荡器、定时器/计数器、看门狗电路、低压检测电路。它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微控制电路。
作为一个通用 MCU,JZ1501主要应用于家电、消费性电子产品及工业自动化控制,有8pin/14pin封装

网友B:
封装小点,就没事吧。

网友C:
这种很多 csu8rp3115., csu8rf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