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 ICE下载线问题

楼主(2013-11-07):
淘宝上几十块钱买了个JTAG ICE下载器,结果用几天就连接不上了,这种情况应该是连接线没有连接好,但是测板子到下载器的端口都通着,拆开下载器,下载器里面Atmega16输出加了一个HC245缓冲器,是不是这片缓冲器坏了?是USb转串口,用的CH340,电脑可以识别出。

解决方法:升级仿真器固件

不同的仿真器可能升级方法不同,具体就要看仿真器说明书了
插上仿真器在没被电脑识别前,打开AVR Stdio-tools-AVRProg

点击browse

找到Stdio安装目录D:Atmel\AVR Tools\JTAGICE里面的文件UPgrade.ebn

点击Program升级就OK了,升级过程中会有假死的现象,不用管它,一会就恢复了。

升级完成后拔掉下载器重新插上
就可以成功连接了
@qin552011373

网友A:
既然怀疑就换一下验证一下你的想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就换一下验证一下你的想法咯

手里没有片子,要不然早就换了。今天联系上售后已经解决问题了,不是HC245的问题,升级了一下固件,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片子,要不然早就换了。今天联系上售后已经解决问题了,不是HC245的问题,升级了一下固件,好了 ...

问题解决了就好,可以考虑写一下解决的方法么?加精肯定大大滴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可以考虑写一下解决的方法么?加精肯定大大滴有

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

期待了

网友A:
不错不错,造福后面的兄弟们了

网友B:
jtagice已经很老了,还是用jtag ice mkii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jtagice已经很老了,还是用jtag ice mkii比较好

太贵了,几十块能解决的老板不会让几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几十块能解决的老板不会让几百的,

这么抠门的老板,炒了算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抠门的老板,炒了算了,呵呵

对哈``这样的老板没前途``:)

网友D(2014-09-17):
要是在device选项框中没有mega16,是否说明该下载器坏了?已重新安装stud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