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

楼主(2013-11-07):
我有一电脑主板945的,说明书提到支持485,我按说明书已经把连线引出,但是怎样测试其收发功能呢?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A:
除了极个别工控用PC104主版等之外,没有主版直接支持485,但任何带串口的主版经232-485转换后都可支持。至于测试,如果你有485设备可接上通讯测试,没有的话,用两台计算机互联通讯测试,软件用串口监视设备即可。

网友B:
支不支持主要就看收发控制信号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对于两台电脑我已经测试过,对接时串口测试出现乱码,交叉连接时没有反应。我用485云台测试过,但是好像只有发送,没有接受。

网友C:
找厂家的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