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 16.6**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11-07):
按照网上的教程一步一步做了,环境变量里也有相应的项目。不过打开还是lite版本,显示没有破解成功,我都装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老是显示这个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网友A:
请百度搜索Cadence16.6**文件加安装步骤

网友B:
其实你没装过一次
卸载的时候需要清除注册表中的cadence信息才可以   不然都是白装
看你上面对话框  环境变量似乎是成功了,你可以右击我的电脑查看一下环境变量
不行的话卸载清理注册表再来一次

网友C(2015-10-13):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仍无法解决,求大神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