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用51怎么实现gps模块通信?gps选哪种模块好?求指导。

楼主(2013-11-07):
小弟新人,求代码?求教程?

网友A:
看看ublox的模块资料,
串口通信 直接RX TX接 注意电平一致即可

网友B(2013-12-09):
联系我 18550200661

网友C(2014-02-19):
代码就是串口么,网上找个GPS数据格式看看

网友D:
买个GPS模块吧。估计你做一个费时间,然后参考她的例子改改代码就好。主芯片有很多。接收数据基本都是用串口就可以传过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ublox的模块资料,
串口通信 直接RX TX接 注意电平一致即可

要UBLOX模块,资料可以找我。

网友F:
可以看看深圳合方圆给GPRS+GPS二合一模块,在淘宝买了回去测试了,性能不错,关键有原厂的技术支持,很快把项目搞定了

网友G(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