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放大问题

楼主(2013-11-07):
如图所示电路
1处用波形发生器输入一个正弦波,振幅为0.05V,偏置电压为1VR13值调到25K7脚的放大倍数就是1+50K/25K=3. 但是用示波器量5脚的波形,其振幅竟然会一直周期性地变大变小,如果在R5上并联一个电容,变化幅度会更大,请问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啊,一个单端信号输入,你用仪表放大器,不是给自己找事啊??

网友B:
楼上+1 ,用简单的同相放大就行了,此外,总感觉楼主的仪表放大怪怪的。

网友C:
楼主像是在做实验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看到楼主说的5脚的问题的来源。

网友E:
在做练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