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同向串联的作用

楼主(2013-11-07):
如上图,看了一些芯片手册里面都有这样的二极管设计,不知道为什么,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保护端口用的,保证端口电压 大于-0.7V, 小于VCC+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保护端口用的,保证端口电压 大于-0.7V, 小于VCC+0.7V

哦,应该是正解,谢谢啊:)

网友B:
钳位二极管

网友C:
有时候是为了提高耐压的

网友D:
保护端口,提高ES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护端口,提高ESD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