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芯片关闭BOR Level问题?

楼主(2013-11-07):
1.在STVP软件中选OPTION BYTE->BOR_LEV=BOR_OFF。
2.在程序中用
/* Check BOR Level */
  if ((FLASH_OB_GetBOR() & 0x0F) != OB_BOR_OFF)
  {
    /* Unlocks the option bytes block access */
    FLASH_OB_Unlock(); /*开锁*/
    /* Clears the FLASH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SIZERR | FLASH_FLAG_OPTVERR);
    /* Select The Desired V(BOR) Level ---------------------------------------*/
    FLASH_OB_BORConfig(OB_BOR_OFF);
    /* Launch the option byte loading and generate a System Reset */
    FLASH_OB_Launch();

//  FLASH_OB_Lock(); /*闭锁*/
  }
现不明白的是:
1种:只要执行在STVP软件中选OPTION BYTE->BOR_LEV=BOR_OFF。程序不做Check BOR Level 。
2种:要执行在STVP软件中选OPTION BYTE->BOR_LEV=BOR_LEVEL1-5. 程序做Check BOR Level 。
3种:要执行在STVP软件中选OPTION BYTE->BOR_LEV=BOR_LEVEL1-5. 程序做Check BOR Level 。并还要执行FLASH_OB_Lock()。/*闭锁*/

RDP 读1级加密
WRP0-3 写加密
现问下大家怎么做才正确?

楼主:
那段程序是ST公司的STM32L152的评估板上的。
----------------------------------------
既然用下载软件STVP可以选择关闭BOR Level。为什么评估板里要用一段程序来关闭BOR Level?

网友A:
不可以演示一下如何用程序操作吗?

网友B:
STVP可以进行option byte设置!代码里面当然也可以进行设置!
代码设置的好处,就是量产的时候,烧一次就够了!如果生产很多,是不会再去STVP里面进行多余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