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erilog新手问题

楼主(2013-11-07):
如下: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
end

假如顺序块里面语句没有执行完,下一个CLK又来了,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A:
你这里的always块使用的是时钟沿触发,里面的所有语句是并发执行的,你应该多看下书,了解一下并发执行的特点,它与C语言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always块使用的是时钟沿触发,里面的所有语句是并发执行的,你应该多看下书,了解一下并发执行的特 ...

我也觉得应该是并行执行,只是夏宇闻的书里面说那是顺序块,得一条执行完了后,再执行下一条,我就有点迷糊了

网友:
注意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

网友B:
个人理解:begin end 之间是顺序执行的。begin end 和begin end之间是并行执行的。但这些语句最后生成的是硬件电路,不是CPU执行的二进制代码。clk和下一个clk之间,这部分电路执行的时间应该足够了。

网友C:
编写一个小的程序,用modelsim仿真一下看看波形不就理解了……

网友D:
不要拿软件的思想来看硬件,这里没有执行!verilog最后都变成了硬件电路,你让电路怎么执行?

楼主:
我是不明白,书上为什么还要这么写误导新手呢,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夏老师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