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摄像头受喇叭干扰问题

楼主(2013-11-07):
倒车 按喇叭时候会出现水波纹;
征求一点分析思路。
1.目前保持原车所有线束不变,把摄像头的电源线使用另外一辆车的电瓶,按喇叭无干扰;
2.目前保持原车所有线束不变,把摄像头的电源线直接接到本车的电瓶,按喇叭有水波纹。

谢谢!

网友A:
电源线加磁环试试

网友B:
说明你系统的电源不好
摄像头电源 加磁环,加二极管 并电容 或者隔离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系统的电源不好
摄像头电源 加磁环,加二极管 并电容 或者隔离电源 ...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