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 不知画的图有问题没 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11-07):
(图片)

网友A:
单片机和LM1没连上

网友B:
R3也没连上吧?

网友C:
我估计你的线 用错了,
你的图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右键 place wire 画线 节点应该是自动加上的,红色,(如果你默认没改的话)

网友D:
同上,目测线似乎用错类型了。还有LM1是啥东东?没看懂。另外我花单片机的电路图库,喜欢画成跟封装一样的顺序,这样容易在画电路图的时候考虑PCB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上,目测线似乎用错类型了。还有LM1是啥东东?没看懂。另外我花单片机的电路图库,喜欢画成跟封装一样的 ...

LM386   线没有错啊  就是导线啊

网友E:
目测线没有连上的应该是图形的显示误差~
我不知你要设计来做什么,只能以我的习惯来说:

1:CPU未接入VCC。
2:S1没有接上拉和电容;
3:CPU的31脚应接VCC
4:LM(386?)未接地;1-8脚未接阻容串,2、7脚没有接外围;确定看过386的手册了吗?
5:CPU与LM1应加入隔直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LM386   线没有错啊  就是导线啊

1.你图上有写LM386啊?
2.这样放出来的声音非常难听哦。
3.是不是导线你生成PCB就知道了。

网友F:
的确,你得线似乎是不对,好好检查检查。

看看你的Vss标哪去了,你见过引脚在顶角上的元件吗?
还有那些元件参数,你就不能调整一下位置,你自己还知道那是标的那个元件吗?

多说几点,原理图排布要紧凑,布局要合理,附属元件尽可能用线连接,模块之间最好用编号。

标注要简单明了,自定义元件尽量跟实物相仿,参数要放在明显但不影响布局的地方。

记住细节很重要,不要学别人的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