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OMUX寄存器的SION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7):
最近在使用I.MX6Q的EIM接口和FPGA通信,在配置寄存器中有些疑问,请问IOMUXC寄存器中有一位SION:(这是mux寄存器中的,什么作用?)
例如:IOMUXC_SW_MUX_CTL_PAD_EIM_DATA16寄存器中第4位SION,寄存器描述如下: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Force the selected mux mode input path no matter of MUX_MODE functionality.
1 ENABLED— Force input path of pad EIM_D16.
0 DISABLED— Input Path is determined by functionality of the selected mux mode (regular).
是指使能EIM_D16的输入吗?如果该管脚作为输出怎么办?请大家指教,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要不然没人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要不然没人看到···

有人会回你,你的问题已经进入进程了,i.max的工程师在考虑中...

网友B:
似乎这一位提供一种测试功能,正常配置应该不使用它(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会回你,你的问题已经进入进程了,i.max的工程师在考虑中...

好的,谢谢~~~最近调EIM接口和FPGA通信,寄存器配置有很多疑问,官网下的资料看得不明不白,请问哪还能有更多资料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一位提供一种测试功能,正常配置应该不使用它(置0).

好的,我多配置几次试试

网友C(2014-04-11):
参考一下

网友D(2015-09-21):
表示强烈的关注一下,既然结贴了,能分享一下相关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