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实现高速以太网数据传输

楼主(2013-11-07):
我是使用CC430与以太网控制器DM9000A实现的以太网数据传输,但是,现在相当迷茫的一点是使用什么样子的传输协议!如果不使用协议,能否实现传输呢(我实在是没搞明白,所谓的协议也就是实现对数据的可靠性保证吧)!?应该使用什么协议才能够实现可靠且速度高的数据传输呢!?或者,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实现高速传输呢!?跪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以太网上的基本协议就是TCP和UDP,你需要高可靠,所以需要用有握手的TCP协议,所谓协议就是机器之间对话的格式,不用协议,除非你能直接控制物理层收发器,而且不使用任何现有的网络设备,比如路由器、交换机,不接入公网等。

建议楼主搜TCP协议基础,最好用成熟的协议栈来做,自己写工作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442675-1-1.html

谢谢你,我还真没有搜到这个,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上的基本协议就是TCP和UDP,你需要高可靠,所以需要用有握手的TCP协议,所谓协议就是机器之间对话的 ...

嗯,我在看uip协议……

网友C:
TCP/IP用的最多,UIP和UDP也可以。LWIP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