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怎么实现开发板上的电位器点亮LED

楼主(2013-11-07):
我现在想通过开发板的电位器点亮LED,我的两个电位器非别是ADC转换器的0和1通道,现在我想通过修改测试代码里面ADC的代码,怎么修改?如果这种方案不行,求大神指教方法,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最好是先分别完成LED和ADC实验,再查看一些基本的原理图,应该就有思路做这个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