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推荐一个差分放大器芯片

楼主(2013-11-07):
请帮助推荐一个差分放大器芯片,供电5V以下,用于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能够驱动ads1271.输出在0-2.5v表现较好。

网友A:
OPA1632 , 音频差分运放,我看了下datasheet,里面就有这个运放与这个AD的搭配电路,楼主没看到么?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sXkj01jNq4rpWnZu3e
这是给你参考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1632 , 音频差分运放,我看了下datasheet,里面就有这个运放与这个AD的搭配电路,楼主没看到么?http:// ...

你好,这个芯片我试过,电压达不到要求,5v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1632 , 音频差分运放,我看了下datasheet,里面就有这个运放与这个AD的搭配电路,楼主没看到么?http:// ...

这篇**的电压时15V

网友B:
只用过AD620,INA129,128好像不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C:
ADA4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