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样子处理,上电继电器会动作吗?

楼主(2013-11-07):
请大家分析下,如果可靠,就这样做了。

网友A:
B极电阻太大

网友B:
单片机上电IO口为高电平,Q1导通,R2上为高,于是Q2也导通,继电器一端为12V,一端为地,会改变常闭状态,理论上是这样的。可能如楼上说的那样,电阻使得电压发生变化,继电器不动作。你可以搭个实物实验一下啊,我手头买来很多元器件,有疑惑的时候就搭实物验证,软件仿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图不能保证上下电时继电器不动作。
原因:电压低于MCU工作电压时,IO输出的电平状态不能确定。比如5V电压从0V上升到2V,此时IO的电平状态是什么呢?假设此时IO输出低电平,而12V电压却足够的话,继电器就会动作。断电时,假设12V电压下降得较慢,5V电压跌落较快,也会发生误动作。

网友D:
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极电阻太大

呵呵,是故意的,我喜欢省电。
应该可以导通吧,后面做试验不行再减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电IO口为高电平,Q1导通,R2上为高,于是Q2也导通,继电器一端为12V,一端为地,会改变常闭状态, ...

IO为高电平,Q1如何会导通呢?PNP管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不能保证上下电时继电器不动作。
原因:电压低于MCU工作电压时,IO输出的电平状态不能确定。比如5V电 ...

我自己的理解,三极管导通必须得有电流,所以这个电路,单片机IO内部开关接到地(也就是软件将IO置为0),才能形成电流的。单片机上电,VCC5V也是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从0-2V,把IO内部理解成可以控制上拉的OC门,就不会导通到地的。电压掉落时同样的道理,正常关机前会把IO置高,也就是继电器断开。不过,为了保证可靠,后面电路中我会加入电容来滤一下。

本着严谨的态度,我必须得先做个试验验证一下。后面有了结论我会贴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复杂了

您有更加简单、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好的方案的话,请不要小气哦~: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三极管导通必须得有电流,所以这个电路,单片机IO内部开关接到地(也就是软件将IO置为0) ...

你测试的时候,不妨将12V保持供电,5V电源有上下电过程,这样测试就会发现问题了。
我说的VCC=2v时的IO输出状态不确定,并不是指Vio=2v导致的不确定,而是此时有可能Vio=0v,也有可能Vio=2v。
根据我的试验,在电压未达到MCU正常工作电压之前,晶振还未起振的情况下,IO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拉到地,也有可能是和电源一样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为高电平,Q1如何会导通呢?PNP管子呀。

单片机上电完成后,可以认为IO是高电平,在上电过程中,有可能出现0v的状态。
你的电路中,那两个100K电阻确实太大了。另外,可以在R3左边或右边串入2-3个二极管,同时,Q2基极对地加一个电阻,这样可以确保不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为高电平,Q1如何会导通呢?PNP管子呀。

哦,看错了,以为Q1是NPN的了。那么单片机IO口输出低Q1导通。

楼主:
慢一点动作倒没事,不要误动作。
VCC5V电源上电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请了两个电容来延迟(电容值可以改成更大的),来错开上电不稳定的那段时间。

用二极管的方法倒也挺巧妙的。

网友E:
只是为了一个上电继电器不动作,电路就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一点动作倒没事,不要误动作。
VCC5V电源上电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请了两个电容来延迟(电容值可以改成 ...

用电容解决不了频繁上下电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在电容较大的情况下。
电源瞬间断电一下又恢复,这个电容不需要再次充电啊,前面存的电还没放光呢。

网友F:
没问题,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为了一个上电继电器不动作,电路就搞的这么复杂。

我也不想啊
没有办法,上电时,我的设计要求继电器必须不能误动作。
像cjseng说的,在上电瞬间,单片机的IO可能是处于不受控的暴走状态。必须用外围电路来防止影响到继电器。

还有下电瞬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解决不了频繁上下电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在电容较大的情况下。
电源瞬间断电一下又恢复,这个电容不 ...

是啊……有道理。必需要求用户不能频繁开断电源呢。

实践出真知,只有动手试下了。最近手头事情多,优先级都比这个高,抽不出空来。但空下来一定会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可以这样用

谢谢你的肯定,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楼主:
STC数据手册上的办法不太喜欢~,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IO设置成强上拉。
有没有人用过那样的方法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是故意的,我喜欢省电。
应该可以导通吧,后面做试验不行再减小些。 ...

你这故意可能会造成三极管驱动不了继电器,除非用MOS管,一般都小于1K吧

网友H:
电阻选的太大,Q1 的b极加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好的,听大家的,到时做试验时,基极电阻用1K的。

网友I:
这个电路估计驱动不了,就算驱动了,开几次三级管也就烧了。既然用2个三极管,为何不用达灵顿接法,继电器的延迟时间远远大于开机时候的扰动吧。

网友J:
复杂且不可靠。是否动作取决于上电时IO口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肯定,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说句实话,我还是建议你用光耦隔离一下信号!

网友K:
我这有个方案,用的是MOS管,保证没问题,一直在使用。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估计驱动不了,就算驱动了,开几次三级管也就烧了。既然用2个三极管,为何不用达灵顿接法,继电器 ...

不会吧,12V继电器的线包电流几十毫安左右,一个普通三极管驱动不了?
你别小看开机时的扰动哦,不作处理的话,继电器真的会动作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复杂且不可靠。是否动作取决于上电时IO口状态。

看似是个小问题,可真要简单可靠也得花点心思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句实话,我还是建议你用光耦隔离一下信号!

感觉,弄得越来越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个方案,用的是MOS管,保证没问题,一直在使用。见图

好的,谢谢。
到时买BSS123回来试下。
你那个I/O,是51单片机的I/O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复杂且不可靠。是否动作取决于上电时IO口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是上电与断电瞬间,IO的状态不能确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弄得越来越复杂了……

不要这样想,3.3V一般都是MCU内核,如果你不隔离一下的话,大电流对MCU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额,回路上PCB线条的阻抗会直接拉高MCU的电压,最后单点接地才好!

网友L:
就用STC建议的方法吧,2.2K端口下拉保证上电不抖,然后改推挽输出,后面随便接个三级管就行了。我产品跑1年多了,很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就用STC建议的方法吧,2.2K端口下拉保证上电不抖,然后改推挽输出,后面随便接个三级管就行了。我产品跑1年 ...

断电时能保证不抖吗?

断电倒要好些,因为除非是异常状态, 否则,单片机能事先将IO再改回弱上拉。再提示用户断掉电源。

网友L:
51 I/O口不好处理的根源是上电期间I/O口电压上升的速度跟不上电源电压上升的速度,所以在单片机复位前,I/O口是等效低电平的,如果正常工作用低电平驱动,这段时间继电器会动作;如果正常工作时用高电平驱动继电器,则复位的时间段继电器会动作。STC建议的方法,保证了上电和复位器件I/O电位的确定性,加上I/O口可以设置成推挽输出,从而可以简洁地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这样想,3.3V一般都是MCU内核,如果你不隔离一下的话,大电流对MCU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额,回路上PCB ...

是啊,有继电器的场合最讨厌了。可能到时真必须用到光耦。

5V上基本木有大电流,我是环保主义者,所有的外围电路,在保证可靠的下,电流尽量越小越好。
12V电源,流过这个地的,只有继电器的线包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断电时能保证不抖吗?

没仔细研究过掉电过程,但我频繁拔插电源,没有发现继电器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用STC建议的方法吧,2.2K端口下拉保证上电不抖,然后改推挽输出,后面随便接个三级管就行了。我产品跑1年 ...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IO上的电流大点。5V/2.2K=2.3mA。
您有成功案例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IO上的电流大点。5V/2.2K=2.3mA。
您有成功案例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

都上继电器了,这点功耗就算了吧,工程没有最优,只有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上继电器了,这点功耗就算了吧,工程没有最优,只有权衡。

那可不一样哦,这个IO电流是MCU里面流出来的,MCU对IO的总电流有限制,电流大了发烫不说,还影响寿命啥的。所以,得能省则省啊。
但是2.3mA还是能接受滴,我再研究研究,至少有你这个方案在,心里就踏实一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IO上的电流大点。5V/2.2K=2.3mA。
您有成功案例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

至于是否用2.2K,这个可以试一下的,也许可以加大点,只要弱上拉时,这个电阻上的压降不会使三极管导通就行了。如有必要,再串上两个二极管,电阻就可以取值更大些。
至于断电,我指的是电源上的强干扰,几十毫秒到零点几秒的瞬间电压跌落,比如附近某个大功率电机启动造成的电压跌落,不是指人为断电。

嗯,说的是。 这种电源上的强干扰,应该是没有啥办法对付吧,或者需要比较高的成本了。

楼主:
STC的原话是这样的:

看来,将来试试看。并且有大家提供的这么多方案作后备,我相信肯定可以搞定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真的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C:
在我做的产品中,通常会有好几个继电器,比如8个继电器,而且我不用STC单片机。我的解决办法是:控制继电器的12V电源的通断,用一个电压监测电路检测上下电,在上下电期间将继电器的12V电源切断,这样,不管前面的IO电平如何,继电器都不会动作。

这个办法好 值得一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电IO口为高电平,Q1导通,R2上为高,于是Q2也导通,继电器一端为12V,一端为地,会改变常闭状态, ...

q1  pnp的管子 低电平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M:
q1  pnp的管子 低电平导通

是的,我在12楼说明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在12楼说明了。

后面看到了

网友M:
为了提高稳定性在Q1基极加上拉电阻  在Q2基极加下拉电阻

网友N:
在单片机的IO口输入端,再加一个上啦电阻即可!!

网友O:
低压电器关于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的动作响应时间,先进水平20ms;
也就是说,继电器动作响应时间是ms级别的,上下电电压升起跌落时间能有多少?
电路里加上上下拉,没问题的。

网友(2013-12-17):
引用 楼主:
不会吧,12V继电器的线包电流几十毫安左右,一个普通三极管驱动不了?
你别小看开机时的扰动哦,不作处理 ...

缺放继电器电二极管,三极管损坏的几率很大,试想你量产的故障率,达灵顿是比较可靠地驱动方式,对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要求低到微安级。开机扰动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P:
引用 楼主:
您有更加简单、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好的方案的话,请不要小气哦~ ...

供参考!:)

网友P:
看了第一页就回复,原来我上面发的前面都有人发过了。:(

网友Q:
换个思路,继电器反应时间比uC慢很多,上电不动作还是容易的,掉电不动作要仔细点。要保证5V比12V先完成上电,并且晚掉电。
要是非常严格用个比较器也可以解决。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肯定,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我感觉不安全。
一定要看一下Q2跟继电器资料。
Q2放大陪数小,继电器电流最小工作电流可能不够。
单刀继电器也许可以,双刀就危险了,当然这要看用的继电器。

想省电不如用PWM控制Q2,省的一定比现在多,还安全。
100K 50ua 10k也才0.5mA;一般继电器正常工作10mA以上。用PWM D=1/3 几KZ启动没有问题,省电还安全。频率不能太低,继电器动作时间一般是ms级。

网友S:
我此电路打样了,在用的
低电平有效,带有指示灯
二个三极管用9014或8050代用就OK

网友T:
上电后继电器动作 ,断电后Q2也许击穿

网友U:
我认为27楼正解,既然是IO口低电平动作,不如用光耦驱动Q2,安全又可靠

网友K(2014-01-20):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到时买BSS123回来试下。
你那个I/O,是51单片机的I/O么?

不好意思啊,我好久没来这里了。不知道你试了没有,那个就是单片机的I/O

网友V:
继电器记得并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