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调试Linux 转

楼主(2013-11-07):
目录
实验前准备
创建工程
配置仿真器文件
编译Linux
调试Linux

实验前准备
Ubuntu 10.04
Linux CCSv5
SDK:本文使用的是SDK-05.05.00.00

楼主:
创建工程
需要在CCS中创建一个makefile工程,并将Linux源码导入。具体步骤为:
1)打开CCS

楼主:
(2)创建makefile project
        选择 File -> New -> Project
        展开 C/C++ 分类
        选择 Makefile Project with Existing Code

楼主:
(3)导入Linux
按如下步骤导入Linux:
        点击Browse
        找到Linux 源码目录。如 /home/sitara/ti-sdk-am335x-evm-xx.xx.xx.xx/board-support/linux-xx.xx.xx

楼主:
当你导入工程成功后,会看到如下界面:

楼主:
配置仿真器文件
以XDS100V2仿真器为例,
        选择File -> New ->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        在 New Target Configuration对话框的file name中输入仿真器配置文件的文件名,如AM335x-TC

楼主:
点击Finish后,会弹出如下的编辑窗口,在Connection中选择”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仿真器,并在Board of Device中选择AM335x。之后点击Save即可。

楼主:
Save 之后,可以点击Test Connection,如看到如下窗口出现”The JTAG DR Integrity scan-test has succeeded. ”表示仿真器连接正常。

楼主:
编译Linux
在调试Linux前,需要编译Linux,并加上相关调试选项。
(1)        设置环境变量,指定交叉编译工具的路径
在terminal中,输入
export PATH=$PATH:/home/sitara/ti-sdk-am335x-evm-xx.xx.xx.xx/linux-devkit/bin
(2)        配置Linux,加上相关调试选项
按如下命令进行: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mrproper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tisdk_am335x-evm_def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menuconfig
执行上述命令之后,会出现配置窗口,按如下指引进行配置。

楼主:
配置完成退出时,注意保存。

(3)        编译Linux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Linux 编译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uImage

楼主:
调试Linux
(1)        将上一步编译好的uImage拷贝到SD的boot分区中
EVM板自带的SD是默认分好区,并在boot分区中有MLO和uImage,在rootfs中有文件系统。
(2)        使能仿真器。
目标板上电,在使能仿真器之前,确认SD未插在目标板上。
切换CCS窗口,点击View -> Target Configurations,展开User Defined,选中AM335x-TC配置文件,右键并选择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
CCS窗口会切换到如下界面

楼主:
选中CortexA8,右键并选择Connect Target,仿真器会连接芯片。连接成功后显示如下。

楼主:
(3)导入符号表
将之前准备好的SD卡插入目标板。这里需要用到串口调试窗口,切换到minicom窗口。Reset目标板,在u-boot启动后,按PC空格键让u-boot停止boot

楼主:
点击黄色pause按键,suspend芯片
选择之前编译的Linux中的vmlinux文件,导入符号表
        点击CCS的Run -> Load -> Load Symbols...
        点击Browse,找到Linux源码根目录,如下
/home/sitara/ti-sdk-am335x-evm-xx.xx.xx.xx/board-support/linux-xx.xx.xx/

点击右下角的窗口,选择All files(*),找到vmlinux并选中。

楼主:
不需要设置offset,直接点击OK。

楼主:
(3)        设置硬件断点
        选择File -> Open File
        打开以下路径
/home/sitara/ti-sdk-am335x-evm-xx.xx.xx.xx/board-support/linux-xx.xx.xx/arch/arm/mach-omap2
        选择 文件board-am335xevm.c
        在函数 am335x_evm_setup 处设置硬件断点
鼠标移至设置断点的代码行处,邮件选择Breakpoint->Hardware Breakpoint

楼主:
设置完断点后,可以看到Debug窗口有关于断点的信息。

楼主:
(4)        调试
点击Debug上方的绿色按钮运行,然后在minicom处u-boot命令行下输入”boot”即可,
也可使用tftp将之前编译好的uImage传到内存处启动,而不需要通过SD卡拷贝的方式。当内核启动后,会发现停到上一步设置的断点处。

楼主:
至此,可以通过F5进行单步执行,或者通过CCS查看寄存器及memory等操作。

网友A:
非常好,有图形界面。

网友B:
厉害啊!!!

就是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坚决顶!

谢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有图形界面。

转的,别人做的很仔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续 关注。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就是我没看懂!!!

俺也是菜鸟,看到的就过来分享的。

网友F:
这可是个好贴。楼主真是有心的人,这样做过的人不少,但是像楼主这样都记录下来给大家共享的人不多。建议做成pdf文档,给大家永久保留。

把网页打印成pdf就行了。

网友G(2014-03-27):
好教程,Mark一下

网友H(2015-07-19):
楼主  我问一下  仿真器在Ubuntu平台上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I:
真心不错,很好的教程

网友J(2017-06-21):
我是17.04的系统   安装是7.2.0    打开CCS闪退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