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手机充电的问题--专业的请进

楼主(2013-11-07):
问题比较专业,是关于各品牌的,
一、手机内部充电电路的问题:各品牌的手机里面,用的是充电控制(自带CC/CV控制)、还是充电保护(通常是电压保护)?
比如输出2A的移动电源,如果手机内部没有cc控制,可能只是1A充电;但如果没有cc控制,2A充电可能会损坏手机或者影响电池寿命。
二、市售移动电源中,输出是有恒流功能还是只是过流保护?
  比如输出1A的移动电源插到可以2A充电的手机上,如果有恒流功能,可以1A充电;但如果只是保护,不能充电。

谢谢!

网友A:
根据我前段时间对两个手机的观察,手机内部是有CC   CV功能的,而且具有过压保护功能,其表现为,不管你的充电器是多大功率的,插上手机都只能是恒流充电,我的手机是400mA恒流充电,而且电池快要充满时,这个充电电流还会逐渐减小,当充电器电压过高时,大概是超过6.5V时,会提示电压过高,这时充电电流为0。这是我实际观察到的。上次一个手机,USB数据线正负极不小心接反了,充电时手机立即白屏无法开机了,废了。

网友B:
外接输入电压小于4.3V左右手机就不会充电了,另外移动电源(我所了解的)都是带了限制电流功能(有个最大的电流值)和过流保护两个功能的

网友C:
LZ多虑了

楼主:
感谢yytda的回复!
1. 好多网友反映,用2A的充电器有把手机充坏了的,那么这样的手机内部很可能只是有过压保护功能。
2. 市售的充电宝大多是1A输出,将来充小米3这样支持2A的,如果充电宝只是有过流限制功能,很明显这样的充电器将来就是废物一个。

期待更多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yytda的回复!
1. 好多网友反映,用2A的充电器有把手机充坏了的,那么这样的手机内部很可能只是有过压 ...

那也不一定,你手机虽然支持2A充电,但1A的充电器不见得就充不进去啊,这就好像水管一样,你水管再粗,我这边的水都照样可以流过去啊,只不过水管的粗细,限制了它的最大流量。

网友D:
电池电压在4v以内cc, 4v---4.2v  cv。移动电源的放电是个boost 你说是什么?.

网友E:
恒流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Z多虑了

有一次一个妹子来我家玩,她的IPHONE没电了,我给了她一个平板电脑的2A充电器让她用,她死活不敢用,说电流太大把手机烧了......最无语的是,此女是电气自动化硕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一次一个妹子来我家玩,她的IPHONE没电了,我给了她一个平板电脑的2A充电器让她用,她死活不敢用,说电 ...

哈哈,蛮逗的。。。她不会从事本专业工作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一次一个妹子来我家玩,她的IPHONE没电了,我给了她一个平板电脑的2A充电器让她用,她死活不敢用,说电 ...

;P

楼主:
回yytda:有些充电宝的电路,内部只是过流保护,也就是电流超过他的设定值,他就断电保护了,然后过个几秒再尝试重启。
有不少这样的例子:http://tieba.baidu.com/p/2413524009

回batsong:
大部分品牌的手机,用的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自带CC/CV功能,自己限定最大的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
但不晓得杂牌手机,会不会出于将本的考虑只用了充电保护芯片,比如充电时超过4.2V关断充电、低于4.1V恢复充电,而对充电电流没什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