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430的Stack溢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开发利尔达CC430的套件,程序本来走的好好,自从我加入一个这样的程序void Time_conversion()

下面是源程序
******************************************************************************/
#include "../inc/RF_Toggle_LED_Demo.h"
#define  PACKET_LEN         (0x09)   // PACKET_LEN <= 61
#define  RSSI_IDX           (PACKET_LEN+1)  // Index of appended RSSI
#define  CRC_LQI_IDX        (PACKET_LEN+2)  // Index of appended LQI, checksum
#define  CRC_OK              (BIT7)         // CRC_OK bit
// 433MHz下的发射功率宏定义
#define  PATABLE_VAL        (0x50)          // 0XC4-- 10 dBm;
                                            // 0X50-- 0  dBm;
                                            // 0X2D-- -6 dBm;
                                            // 0X26-- -12dBm;
                                            // 0x05-- -30dBm;
                                            // 0xc0-- max
#define  LED_RBIT           6
#define  LED_GBIT           7
#define  LED_DIR            P2DIR
#define  LED_OUT            P2OUT
#define  LED_SEL            P2SEL
#define  LEDR_ON()          LED_OUT|=(1<<LED_RBIT)
#define  LEDG_ON()          LED_OUT|=(1<<LED_GBIT)
#define  LEDR_OFF()         LED_OUT&=~(1<<LED_RBIT)
#define  LEDG_OFF()         LED_OUT&=~(1<<LED_GBIT)
#define  BUTTON_BIT         0
#define  BUTTON_DIR         PJDIR
#define  BUTTON_OUT         PJOUT
#define  BUTTON_REN         PJREN
#define  BUTTON_IN          PJIN
int RSSI_dec1;
extern RF_SETTINGS rfSettings;
unsigned char packetReceived;
unsigned char packetTransmit;
unsigned char RxBuffer[64];
unsigned char RxBufferLength = 0;
const unsigned char TxBuffer[6]= {PACKET_LEN, 0x27, 0x23, 0x24, 0x25, 0x26};
unsigned char buttonPressed = 0;
unsigned int i,j,number,x,g;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second,min,hour,day,day_of_week,month,year;
unsigned char aa[254];
int RSSI_offset=74;
unsigned int oldsavecount ;
unsigned int savecount  ;
unsigned int newcount ;
unsigned int oldsavecarry;
unsigned int savecarry;
unsigned int newcarry;
unsigned int carry;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ransmitting = 0;
unsigned char receiving = 0;
unsigned int  f,k;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HOUR,MIN,SECOND;
//unsigned char buffer0[2047];
unsigned char sss[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unsigned char time1,time2;
//初始化RTC
void RTC_Init(void)
{
   RTCCTL01 |= RTCBCD + RTCHOLD + RTCMODE;
   // RTC enable, BCD mode, RTC hold    使能RTC,开启BCD模式,RTC保持
   // Disable RTC read ready interrupt    关闭RTC 中断
   // Disable RTC time event interrupt

   // 时间初始化
   RTCSEC =  0x40;                       // 设置秒
   RTCMIN =  0x36;                       // 设置分
   RTCHOUR = 0x01;                       // 设置小时
   // 日期初始化
   RTCDOW =  0x00;                       // 设置星期数 5
   RTCDAY =  0x20;                       // 设置日     04
   RTCMON =  0x10;                       // 设置月     01
   RTCYEAR = 0x2013;                     // 设置年   2013
   RTCCTL01 &= ~RTCHOLD;                 // Start RTC calendar mode
}
/********************************************
* 函数名   :Read_Time
* 功能     :RTC 实时时钟,时间读取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Read_Time()
{
   for(;RTCCTL01&RTCRDY;)         _NOP();
   for(;!(RTCCTL01&RTCRDY);)      _NOP();
   year= RTCYEAR ;         //读 年   寄存器
   month= RTCMON ;          //读 月   寄存器
   day= RTCDAY ;          //读 日   寄存器
   day_of_week = RTCDOW ;  //读 星期 寄存器
   hour = RTCHOUR ;         //读 时   寄存器
   min= RTCMIN ;          //读 分   寄存器
   second= RTCSEC;          //读 秒   寄存器

}
/********************************************
* 函数名   :Write_RTC
* 功能     :RTC 实时时钟,设置初始时间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Write_RTC()
{
    for(;RTCCTL01&RTCRDY;)         _NOP();
    for(;!(RTCCTL01&RTCRDY);)      _NOP();

    RTCCTL01 |= RTCHOLD ;
    RTCYEAR = year ;         //写 年   寄存器
    RTCMON = month ;         //写 月   寄存器
    RTCDAY = day ;           //写 日   寄存器
    RTCDOW = day_of_week ; //写 星期 寄存器
    RTCHOUR = hour  ;        //写 时   寄存器
    RTCMIN = min ;           //写 分   寄存器
    RTCSEC = second ;        //写 秒   寄存器

    RTCCTL01 &= ~RTCHOLD;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0;j<800;j++);
  }
}
//*****************************************************************************************
void InitRadio(void)
{
  // Set the High-Power Mode Request Enable bit so LPM3 can be entered
  // with active radio enabled
  PMMCTL0_H = 0xA5;
  PMMCTL0_L |= PMMHPMRE_L;
  PMMCTL0_H = 0x00;

  WriteRfSettings(&rfSettings);

  WriteSinglePATable(PATABLE_VAL);
}
//*****************************************************************************************
void Transmit(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length)
{
  RF1AIES |= BIT9;
  RF1AIFG &= ~BIT9;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RF1AIE |= BIT9;                           // Enable TX end-of-packet interrupt

  WriteBurstReg(RF_TXFIFOWR, buffer, length);

  Strobe( RF_STX );                         // Strobe STX
}
//*****************************************************************************************
void ReceiveOn(void)
{
  RF1AIES |= BIT9;                          // Falling edge of RFIFG9
  RF1AIFG &= ~BIT9;                         // Clear a pending interrupt
  RF1AIE  |= BIT9;                          // Enable the interrupt

  // Radio is in IDLE following a TX, so strobe SRX to enter Receive Mode
  Strobe( RF_SRX );
}
//*****************************************************************************************
void ReceiveOff(void)
{
  RF1AIE &= ~BIT9;                          // Disable RX interrupts
  RF1AIFG &= ~BIT9;                         // Clear pending IFG
  // It is possible that ReceiveOff is called while radio is receiving a packet.
  //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lush the RX FIFO after issuing IDLE strobe
  // such that the RXFIFO is empty prior to receiving a packet.
  Strobe( RF_SIDLE );
  Strobe( RF_SFRX  );
}

void FlashWrite(unsigned char *pc_byte,unsigned char *Datain,unsigned int count)
{
    //FCTL2 = FWKEY + FSSEL_1 + FN3 + FN4;//MCLK  16*FN4 + 8*FN3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 + WRT;
    while(FCTL3 & BUSY);                //如果处于忙状态,则等待
    while(count--)
   {
       while(FCTL3 & BUSY);
      *pc_byte++ = *Datain++;
   }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while(FCTL3 & BUSY);
}
//*****************************************************************************************
void FlashRead(unsigned char *pc_byte,unsigned char *Dataout,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Dataout = *pc_byte;
    Dataout++;
    pc_byte++;
  }
}

void Time_conversion()
{
   Read_Time();
   HOUR=(((hour&0xf0)>>4)*10+(hour&0x0f));   //16进制bcd码转换为10进制。
   if(HOUR>12)
        {
          HOUR=(HOUR-12);              //24小时制转换为12小时制。
        }

   HOUR=((HOUR&0xf0)>>4)*10+(HOUR&0x0f);
   MIN=((min&0xf0)>>4)*10+(min&0x0f);
   SECOND=((second&0xf0)>>4)*10+(second&0x0f);
   time=( HOUR<<12)|( MIN<<6)|(SECOND);

   time1=(time>>8)&0x00ff;
   time2=time&0x00ff;
}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etVCore(2);
  ResetRadioCore();
  InitRadio();
  ReceiveOn();
  receiving = 1;
  RTC_Init();
  _EINT();
  while (1)
  {
      ReceiveOn();
    receiving = 1;
     Time_conversion();

      }
}
//*****************************************************************************************

#pragma vector=CC110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C110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RF1AIV,32))        // Prioritizing Radio Core Interrupt
  {
    case  0: break;                         // No RF core interrupt pending
    case  2: break;                         // RFIFG0
    case  4: break;                         // RFIFG1
    case  6: break;                         // RFIFG2
    case  8: break;                         // RFIFG3
    case 10: break;                         // RFIFG4
    case 12: break;                         // RFIFG5
    case 14: break;                         // RFIFG6
    case 16: break;                         // RFIFG7
    case 18: break;                         // RFIFG8
    case 20:                                // RFIFG9

        RxBufferLength = ReadSingleReg( RXBYTES );
        ReadBurstReg(RF_RXFIFORD, RxBuffer, RxBufferLength);
           // Stop here to see contents of RxBuffer
        __no_operation();
       RSSI_dec1=CalculateRssi(RxBuffer[RSSI_IDX]);
      // f=(int)RxBuffer[5];
        // Check the CRC results
        if(RxBuffer[CRC_LQI_IDX] & CRC_OK)
       {
          unsigned char *pc_byte;
          pc_byte= ( unsigned char *) 0x008910;
          LED_OUT |= (1<<LED_GBIT);         // Toggle LED1
          delayms(5);

       if(RxBuffer[0]==0x09&RxBuffer[1]==0x27)
       {

             flag=1;
             newcount ++;

         FlashWrite((pc_byte+k),RxBuffer,8);
         k+=8;
       }

       LED_OUT &=~(1<<LED_GBIT);
        }
        break;

    case 22: break;                         // RFIFG10
    case 24: break;                         // RFIFG11
    case 26: break;                         // RFIFG12
    case 28: break;                         // RFIFG13
    case 30: break;                         // RFIFG14
    case 32: break;                         // RFIFG15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
void Time_conversion()这个函数是用来将采集到的RTC实时时钟的hour,min,second 3个BCD码组成的字节数据压缩成两个字节,现在我放在主函数里面使用,时间长了就会跑飞。进入一个这样的地方

显示的Stack也是100%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我将Options里面的Stack的数值加大到200,甚至是500都一样会溢出,这是什么情况呢?各位大神,求指教啊

网友A(2013-11-07):
可以做如下尝试:
1.在CC1101_ISR中少调用函数。
2. 在IAR的OPTION里把STACK设置大些。
3. 把RxBuffer[64]改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如下尝试:
1.在CC1101_ISR中少调用函数。
2. 在IAR的OPTION里把STACK设置大些。

版主,貌似利尔达给的例程有BUG,我发现好像不是我添加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跟你那设置stack的大小没啥关系的啊,我原来也是那么干的

网友B:
后来发现不行,只好精简程序的啦,需要注意你的局部变量不要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发现不行,只好精简程序的啦,需要注意你的局部变量不要太多的

精简局部变量?就是说少用局部变量吗?但是如果在主函数里面只留上reciveOn();跟reciveing=1;也还是会跑飞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貌似利尔达给的例程有BUG,我发现好像不是我添加程序的问题

恩恩,有可能。很多代理商给的程序只能参考。如果你是他们的客户,可以直接找代理商给完善程序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有可能。很多代理商给的程序只能参考。如果你是他们的客户,可以直接找代理商给完善程序的啦 ...

好的哈,回头我跟他们反应反应

楼主(2016-05-30):
最后解决问题,是因为接收中断中的数值越界了。注意判断一下存入数组长度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C:
这个保存其他的数据里面呢

网友C:
溢出了是不是重新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溢出了是不是重新计算的

就不要让它溢出,增加长度判断,超过长度的数据就丢掉了。有点忘了那时候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