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高手鉴定下这个东西

楼主(2013-11-07):
菜鸟学习中,请问下途中白色的很大颗的的器件是啥东西?
一直没明白起啥用处

网友A:
用万用表测测看,通常为磁珠电感,在使用万用表测试时表现为“短路”。

正解··

网友B:
这么大个,可能是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测看,通常为磁珠电感,在使用万用表测试时表现为“短路”。

我用万用表量过,不是短路的,而且量电容也量不出值来。。。

网友C:
应该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容

如果是电容的话,这么大颗与普通的有啥区别,太占地方了

网友D:
你把相邻电路测绘一下便知分晓——多为电容

网友:
放电管,高压保护用的

网友E:
上眼看就是贴片云母电容。

网友F:
可能是TVS之类的保护器件

网友G:
小白兔奶糖

网友G:
会不会是电阻

网友H:
漂过
好像放电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量过,不是短路的,而且量电容也量不出值来。。。

那只能根据电路分析,电容或放电管之类的都有可能。

网友I:
这玩意···

我不知道的可能性不较大!

我知道的可能性将来会有的!

网友J:
来  开盘了,,,,压电容的打1,压气体放电管或者tvs的打2;;;

网友K:
贴片陶瓷放电管,我们都是一车车的买……:lol

不过用在这个图里是白瞎了

网友E:
这个云母电容一般都是积分电路用的。

网友L:
封装起来的东西,只露两只脚在外面,不分析很难说啊。如果嫌分析电路麻烦,直接剥开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贴片陶瓷放电管,我们都是一车车的买……

不过用在这个图里是白瞎了 ...

大牛现身了!
百度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东东
:lol

网友M:
贴片陶瓷放电管

网友N:
防雷击的。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