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USB给8.4V锂电充电

楼主(2013-11-07):
打算用usb给8.4V锂电池充电,粗略算下,usb输出5V500ma,打算升压9V,充电电流控制在200ma,电池容量1800mah,有阻止的吗?

网友A:
完成无压力。

网友B:
干嘛非得要定5v500ma USB啊
现在谁家里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器啊,USB接口 至少是0.7A
自己做个切换开关,小电流充电 插电脑,大电流接适配器 反正都是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得要定5v500ma USB啊
现在谁家里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器啊,USB接口 至少是0.7A
自己做个切换开关,小 ...

有没有自动切换的建议,做设备,手动切换,有点麻烦。

网友C:
那就做呗,LZ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啥,表示木看懂

网友D:
做起来。升压,不过为什么你的锂电池是8.4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得要定5v500ma USB啊
现在谁家里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器啊,USB接口 至少是0.7A
自己做个切换开关,小 ...

网友F:
充电电流离标准充电电流差太多长久最电池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做起来。升压,不过为什么你的锂电池是8.4V的??

双节锂电池。

网友D:
楼主做出来应该没压力。做好后可以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H:
USB输入电流允许么?用什么给USB供电?

网友I:
给你们一个电路完全没有问题,输出电压可以通过R1,R2来调节。

建议输出功率在5W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