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3-11-07):
const Uint16 StepMode1[8] = {0x0D0A,0x0D0A,0x0A0B,0x0A0B,0x0B0C,0x0B0C,0x0C0D,0x0C0D};
const Uint16 StepMode2[8] = {0xCDAB,0xDABC,0xABCD,0xBCDA,0xCDAB,0xDABC,0xABCD,0xBCDA};
const Uint16 StepMode3[8] = {0x0D0A,0x0DAB,0x0A0B,0x0ABC,0x0B0C,0x0BCD,0x0C0D,0x0CDA};
        void MotionControl1(void)
{
        Uint16 loop = 0;
        for(loop = 0;loop<=7;loop++)
        {
                PhaseOn (StepMode1[loop] & 0x000F);                                                                        //第一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n ((StepMode1[loop] & 0x00F0)>>4);                                                        //第二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1[loop] & 0x0F00)>>8);                                                        //第三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1[loop] & 0xF000)>>12);                                                        //第四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delay(STEP_TIME);
        }
}
我看不懂单四拍控制时序是怎么循环的?怎么从A-B-C-D-A的?这个的结果为什么是B,谢谢啦!

网友A:
还要看看你的脉冲on和off函数怎么处理的
我也没看出眉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看你的脉冲on和off函数怎么处理的
我也没看出眉目

/********************************************************************
* 文件名: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 描述:          执行该程序,步进电机旋转。例程编写了3种控制方式。
                        调用不同的控制时序程序,观察控制效果
* 创建人:         汉远科技
* 版本号:         V1.0
* 淘宝:         http://shop63215493.taobao.com
*                         http://shop63359268.taobao.com
**********************************************************************/
/********************************************************************
程序说明: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宏定义************************************************/
#define PHA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8 = 1                                                        //A相输出高电平
#define PHA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8 = 1                                                    //A相输出低电平
#define PHB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3 = 1                                                        //B相输出高电平
#define PHB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3 = 1                                                //B相输出低电平
#define PHC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0 = 1                                                        //C相输出高电平
#define PHC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0 = 1                                                //C相输出低电平
#define PHD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4 = 1                                                        //D相输出高电平
#define PHD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4 = 1                                                //D相输出低电平

#define DELAY_TIME        750000                                                                                                    //延时时间
#define STEP_TIME        15000                                                                                                    //步距
/*****************************************************************************************************/

/************************************定义步进电机运行时序**********************************************/

//16进制数的高位代表低电平时序,低位代表高电平时序。
//例如:0x0D0A-------------------------------->0x0000---------------------------------->0x0A0B
//                D相低电平,A相高电平------------------>保持电平状态---------------------------->A相低电平,B相高电平

const Uint16 StepMode1[8] = {0x0D0A,0x0D0A,0x0A0B,0x0A0B,0x0B0C,0x0B0C,0x0C0D,0x0C0D};                //单四拍时序A-B-C-D-A
const Uint16 StepMode2[8] = {0xCDAB,0xDABC,0xABCD,0xBCDA,0xCDAB,0xDABC,0xABCD,0xBCDA};                //双四拍时序AB-BC-CD-DA-AB
const Uint16 StepMode3[8] = {0x0D0A,0x0DAB,0x0A0B,0x0ABC,0x0B0C,0x0BCD,0x0C0D,0x0CDA};                //八拍时序A-AB-B-BC-C-CD-D-DA-A

/*********************************************函数声明************************************************/
void Init_LedGpio(void);
void delay(Uint32 t);
void MotionControl1(void);
void MotionControl2(void);
void MotionControl3(void);
void PhaseOff(Uint16 i);
void PhaseOn(Uint16 i);
/*****************************************************************************************************/

/***************************************电机控制IO初始化************************************************/
void Init_StepMotorGpio(void)
{

        EALLOW;
        //Phase A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8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8 =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8 = 0;                                                                          // GPIO11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8 = 1;                                                                           // GPIO11 = output
        //Phase B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3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3 =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 GPIO11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1;                                                                           // GPIO11 = output
        //Phase C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0 =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0 = 0;                                                                          // GPIO11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0 = 1;                                                                           // GPIO11 = output
        //Phase D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4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4 =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4 = 0;                                                                          // GPIO11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4 = 1;                                                                           // GPIO11 = output

    EDIS;
        PHA_OFF;
        PHB_OFF;
        PHC_OFF;
        PHD_O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 t)
{
        Uint32 i = 0;
        for (i = 0; i < t; i++);
}
/*****************************************************************************************************/

/******************************************电机控制IO高电平输出***************************************/

void PhaseOn(Uint16 i)
{
        switch(i)
        {
                case 0xA:
                                PHA_ON;
                        break;

                case 0xB:
                                PHB_ON;
                        break;

                case 0xC:
                                PHC_ON;
                        break;

                case 0xD:
                                PHD_ON;
                        break;
                case 0x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电机控制IO低电平输出***************************************/

void PhaseOff(Uint16 i)
{
        switch(i)
        {
                case 0xA:
                                PHA_OFF;
                        break;

                case 0xB:
                                PHB_OFF;
                        break;

                case 0xC:
                                PHC_OFF;
                        break;

                case 0xD:
                                PHD_OFF;
                        break;
                case 0x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单四拍控制时序*********************************************/

void MotionControl1(void)
{
        Uint16 loop = 0;
        for(loop = 0;loop<=7;loop++)
        {
                PhaseOn (StepMode1[loop] & 0x000F);                                                                        //第一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n ((StepMode1[loop] & 0x00F0)>>4);                                                        //第二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1[loop] & 0x0F00)>>8);                                                        //第三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1[loop] & 0xF000)>>12);                                                        //第四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delay(STEP_TIME);
        }
}
/*****************************************************************************************************/

/******************************************双四拍控制时序*********************************************/

void MotionControl2(void)
{
        Uint16 loop = 0;
        for(loop = 0;loop<=7;loop++)
        {

                PhaseOff((StepMode2[loop] & 0x0F00)>>8);                                        //第三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2[loop] & 0xF000)>>12);                                    //第四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delay(STEP_TIME);
                PhaseOn (StepMode2[loop] & 0x000F);                                                        //第一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n ((StepMode2[loop] & 0x00F0)>>4);                                        //第二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delay(STEP_TIME);
        }
}
/*****************************************************************************************************/

/******************************************八拍控制时序*********************************************/

void MotionControl3(void)
{
        Uint16 loop = 0;
        for(loop = 0;loop<=7;loop++)
        {
                PhaseOn (StepMode3[loop] & 0x000F);                                                        //第一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n ((StepMode3[loop] & 0x00F0)>>4);                                                        //第二位:控制信号高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3[loop] & 0x0F00)>>8);                                                        //第三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PhaseOff((StepMode3[loop] & 0xF000)>>12);                                                        //第四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判断
                delay(STEP_TIME);
        }
}
/*****************************************************************************************************/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Init_StepMotorGpio();                                                                        //初始化LED的GPIO
//Buzz_Gpio_Init();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while(1)                                                                                                //死循环
        {
                MotionControl3();
        }

}

//===========================================================================
// No more.
//===========================================================================
整个内容   麻烦帮看看啦

网友B(2014-03-09):
可以看看C语言,了解这个循环函数,以及一些函数的调用,这个单四拍转动子函数,第一步就是判断loop=0时,即0x0d0a的时候,逻辑0x0d0a&0x000f,又因为是phaseon所以是使a相输出高电平,以此类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f28335,也看过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