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断问题

楼主(2013-11-07):
我想用 序列通道多次采集模式采集AD,一个周期采集20次,然后取一个平均值。
这样的程序行不行。。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uint index=0;
A0results[index] = ADC12MCTL0;
A1results[index] = ADC12MCTL1;
A2results[index] = ADC12MCTL2;
index = (index+1)%Num_Result;
if(index ==0)
{
for(i=0;1<=20,i++)
{
sum_0=A0results[i]+sum_0;
sum_1=A0results[i]+sum_1;
sum_2=A0results[i]+sum_2;
AO=sum_0/20;
A1=sum_2/20;
A2=sum_3/2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呵呵

额 什么意思?求解啊 我不确定行不行

网友A:
我看不怎么行。里面没有累加因子,你怎么判断这是哪一次?

网友B:
这样不可以的吧,你参照下历程的啦

网友:
如果转换时间太短,还是上一次的数值。

网友C:
建议将速度提高一些,然后去平均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怎么行。里面没有累加因子,你怎么判断这是哪一次?

怎么没有累加因子,Num_result  定为 20 ,INDEX从0到20.再到0的时候进行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将速度提高一些,然后去平均值的。
就是改变ADC时钟源选择?默认是ADC12OSC????????
另外 我觉得不可能时间不够啊,我贴出来的是一个中断,每次转化完一个周期就进入中断取平均值。我觉得时间应该够的吧
多谢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下面三句需要放到循环外面
AO=sum_0/20;
A1=sum_2/20;
A2=sum_3/20;
你没提供其他的程序,我也不知道你这一段程序和其他部分配合的怎么样,你调试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下面三句需要放到循环外面
AO=sum_0/20;
A1=sum_2/20;

这三句为什么要放到主程序去????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下面三句需要放到循环外面
AO=sum_0/20;
A1=sum_2/20;

我的主程序使用ADC数据就是 LR=(A0-A2)*25000/4095;A1是用在一个IF判断里的,是一种特殊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三句为什么要放到主程序去????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说是主程序里,我说是for循环外面,不然你的sun就多除了好多次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是主程序里,我说是for循环外面,不然你的sun就多除了好多次20

哦 对!!
那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实现的吧.
我是拿来坐小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对!!
那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实现的吧.
我是拿来坐小车的。

可以的。你的程序还有些拼写错误,你多认真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你的程序还有些拼写错误,你多认真调试下

额额,多谢了。另外拼写错误是神马???

网友E:
index 定义为st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呃呃呃。。。多谢  看来还得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改变ADC时钟源选择?默认是ADC12OSC????????
另外 我觉得不可能时间不够啊,我贴出来的是一个 ...

这样的效果没有什么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