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受串口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7):
单片机接受串口的数据,接受字符超过14个,则会不停的产生串口中断。反复接受字符,单步跟踪可以接受完14个字符,如果直接运行就全部乱了,如果小于14个则可以的,换了一块板子也是可以的,但是有3块板子都是不行的,估计不是板子问题。
哪位前辈可遇到类似的问题,谢谢指点下!

网友A:
超过14个 产生中断  是hardfault吗
还有 是中断接收 还是查询

网友B:
跟踪下,进入串口中断时都有些什么串口中断标志。

网友C:
调试可以,正常运行不可以,说明中间有延时了就可以了,你看看程序是不是接收部分时间过长或者过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