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PCB板?

楼主(2013-11-07):
不知朋友们用什么来进行清洗已经焊接上元器件的PCB板?求推荐
这种清洗液最好能够无毒,同时不损伤电路板上的元器件?

网友A:
我们公司看到用一种类似酒精的东西  用棉球蘸些擦
也没注意叫什么

网友B:
我们公司用那种洗油漆的,味道刺鼻,不过焊接完了,洗完了凉一会就很干净,就是元器件上马的字没有了,我现在都不用它了,那是我焊接技术不熟的时候用的,现在只要电烙铁好点,焊锡好一点就不用那个了

网友C:
拿工业酒精浸泡,用牙刷再刷出来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看到用一种类似酒精的东西  用棉球蘸些擦
也没注意叫什么

酒精不行吧?纯酒精加上经过专业处理过的纯水放入超声波清洗机,助焊残留物很少被清洗掉,反而使PCB板变的更加糟糕,出现很多的白色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工业酒精浸泡,用牙刷再刷出来晾干

酒精不行,纯酒精加上经过专业处理过的纯水放入超声波清洗机,助焊残留物很少被清洗掉,反而使PCB板变的更加糟糕,出现很多的白色小点。

楼主:
能给推荐一款洗板水吗?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一款洗板水吗?谢谢朋友们了。

甲苯绝对可以,工业上也称天那水,可以溶解绝大部分的残留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酒精不行,纯酒精加上经过专业处理过的纯水放入超声波清洗机,助焊残留物很少被清洗掉,反而使PCB板变的 ...

还有这种情况?是不是超声波清洗机坏了

网友F:
我用无水乙醇洗的挺干净的啊............

网友G:
第一遍,无水乙醇,泡30分钟,用牙刷洗。
第二遍,无水乙醇,泡30分钟,用牙刷洗。

第二遍用干净些的酒精,洗的干干净净。

网友H:
有种电子清洗液,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一款洗板水吗?谢谢朋友们了。

洗板水主要成分也是酒精。

网友J:
用无水乙醇跑一会儿,在毛刷刷一下,晾干就可以了!

网友K:
用汽油洗的挺干净的

网友L:
无水乙醇不行的,能大概的洗一下,洗完后板子发白,没能把洗下来的松香带走。我用的效果最好的是洗板水,具体什么牌子的什么公司的就不知道了,都是一桶一桶买回来的。洗的真心很干净

网友M:
上面的基本都说了,看你用哪种了。

网友N:
楼上的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们都讲到把产品浸泡在洗板水或酒精里,
那我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这样子一种情况,洗出来的杂质会流到一些元器件内,比如接插件、按键之类的。
最终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上的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们都讲到把产品浸泡在洗板水或酒精里,
那我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 ...

找一个刷子顺着沟槽刷掉焊接时产生的脏灰和降解物 可以使点劲刷但是遇到贴片封装的阻容要格外小心 刷完找个不通风的地方放置板卡晾干即可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那种洗油漆的,味道刺鼻,不过焊接完了,洗完了凉一会就很干净,就是元器件上马的字没有了,我现 ...

这个是洗板水吧,腐蚀性很强的

网友P:
用酒精的。

网友P:
你是要清晰助焊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上的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们都讲到把产品浸泡在洗板水或酒精里,
那我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 ...

不会的,方法:找一个刷子顺着沟槽刷掉焊接时产生的脏灰和降解物 可以使点劲刷但是遇到贴片封装的阻容要格外小心 刷完找个不通风的地方放置板卡晾干即可(通风的话会重新粘上灰尘)

网友Q:
我们一直使用甲苯清洗

网友R:
酒精擦拭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楼上的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们都讲到把产品浸泡在洗板水或酒精里,
那我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 ...

渗出来一般都是助焊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