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方波问题

楼主(2013-11-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定时器是加计数还是减计数?定时器时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时器是加计数还是减计数?定时器时钟是多少?

定时器是加数   晶振是12M   我看到有个程序 那个a是20  我觉得不对 20次延迟是1秒钟了  也就是说周期成了2秒  就不是1hz的方波了  所以进来问一下

那个程序也是 这个网站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140171-1-1.html

产生1hz方波那段 那个延迟参数  是不是应该是10 啊   不应该是20

楼主:
各位帮忙来看看啊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在产生1hz方波时 a的值应该是多少 也就是进入多少次中断

网友C:
你提供的信息严重不足,无法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