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飞思卡尔用coldfire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11-07):
这届飞思卡尔我们用的是coldfire板子,想做直立摄像头,貌似很少有人用的样子,不知道好不好用,求大家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们打算用Kinetis系列的~~~

网友B:
用ColdFire哪款芯片?为什么不考虑用Kinetis?

网友C:
Dediprog推出Flash IC 量产型烧录器

Flash IC 量产型烧录器 :Progmaster-F4/Progmaster-F8

1. 烧录器支援各式Flash IC(NAND,NOR,SPI Flash, SPI NAND, EMMC, EMCP, EEPROM 与封装种类

2. 支援4及8颗烧录座同时进行

3.内建**卡槽支援独立烧录

4. 提供API 做Remote Control

5. 每部电脑可接多量产烧录器同时烧录

网友D:
我们这好多学长用128  还有K60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好多学长用128  还有K60 的

对了,也是智能车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ldFire哪款芯片?为什么不考虑用Kinetis?

mcf52255;因为有同学已经用了K60,我们为了避免冲突就选了coldfi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打算用Kinetis系列的~~~

好多人用这个,比较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好多学长用128  还有K60 的

对对,好多人用128和K60,不过有同学已经用了K60,所以我们才选择了coldfire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对,好多人用128和K60,不过有同学已经用了K60,所以我们才选择了coldfire

Kinetis 芯片性能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可以到官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