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荐能过40A驱动200W单颗大功率LED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3-11-07):
求荐能过40A驱动200W单颗大功率LED的恒流源电路?之前用9910做过20A的恒流源,能驱动75W的LED,刚从另外一家公司拿回来一块恒流板,能驱动120W。结果老板手一拍,给我设计出能驱动200W的恒流板出来!没有思路,求帮助!

网友A:
从120W到200W是量变吗?

网友B:
表述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20W到200W是量变吗?

不是,120W是一款,200是另外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20W到200W是量变吗?

倒是可以用PWM分256灰度去调节亮度,每一款灯都可以调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是可以用PWM分256灰度去调节亮度,每一款灯都可以调节的

PWM调光会闪吗?我们之前有个tema做led。用mcu做PWM调光给夏普做等,最后测试会闪烁,人眼看不出来用仪器测就会很明显。有事用手机摄像头看也能看到。那时候还在大陆,台湾,美国三地都申请了专利,最后还是换回恒流芯片去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调光会闪吗?我们之前有个tema做led。用mcu做PWM调光给夏普做等,最后测试会闪烁,人眼看不出来用仪器 ...

人眼没看出来闪烁,没有用仪器测量

网友D(2019-09-20):
具体有没有40A恒流的,电压很低1V以下,输入12V,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