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SIM900A怎么用

楼主(2013-11-07):
SIM900A怎么用??选择什么样的天线合适???频率 信号接收 具体原理是什么???求各位大神指导,x谢谢!!1

网友A:
,问题好多啊。建议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B:
问题太过宽泛,不适合在论坛全面讲解。
天线去买现成的900/1800/1900MHz三频天线即可,移动网的工作原理可以去看书或教材,模块的具体用法只要读懂模块的手册和AT指令集就该明白了,当然,要有足够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