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 SPI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初次使用STM32F407,在选择SPI时搞得我一头雾水,比如SPI2_MISO来说,芯片的17脚与53脚都是映射的SPI2_MISO,其它的也是这样,这样的知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407的管脚可以用软件选择的,GPIOx_AFRL/GPIOx_AFRH

网友B:
看参考例程吧,多看看也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