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作者经验】

楼主(2013-11-07):
1、为了合理分配MCU的IO资源,在MCU的选型时可以绘制一张引脚分配表,供以后的设计使用。
2、MCU的内部上拉/下拉电阻的阻值为700欧,在低功耗的时候不宜使用。外部的上拉/下拉电阻阻值可以选择为10k—1m之间。
3、IO口的灌入电流一般要大于输出电流,对于小功率的器件最好选择低电平控制的方式。一般情况下负载要求小于10ma,则可以用芯片的引脚直接控制;电流在10ma—100ma时可以用三极管控制,100ma—1a可以用IC控制,再大的电流就要用继电器来控制。

4、在进行AD采样的时候要考虑采集前段的是电阻型、电流型还是电压型来设计采集电路。
5、对外控制电路要留有足够的冗余和反测,要有合理的信号隔离措施。在布板的时候要在输入或者输出端留出检测孔,以防排查错误时的测量。
6、低功耗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多的好处在于降低了电源模块及散热系统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电磁辐射和热噪声的干扰,而且器件寿命也相应的延长。并不是所有的总线信号都要上拉,这里的电阻的功耗问题也要考虑。
7、在一些对精度不是要求很高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便宜的非高精度器件。

网友A:
恩····不错不错···很给力啊

网友B:
谢谢,宝贵的经验分享

楼主:
这本书结合了很多作者的经验,不会像有的书直接就是翻译手册……

网友C:
这个可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