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电源?

楼主(2013-11-08):
输入48V,我的疑问是不知道这个13V输出的原理。

主要是为了获得13V的输出,5V是次要的。R125~R127是功率电阻。

网友A:
这个电路到底是要干嘛呢。。。就为了48to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到底是要干嘛呢。。。就为了48to5V?

不是,5V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取得那个13V的输出,当然那个13V也有可能是15V,或者是12V,反正是个10几伏的电压,目的是驱动为了驱动MOS的栅极(我根据功能大概猜出来的,没有实测电压),电路是我抄板出来了。电动车控制板上面的。

是无锡(矽成微)的控制器吗?

网友B:
13V就是线性电源的原理。大的那个三极管一直工作在放大区。
你弄一个7805或者LDO的规格书看下,上面的原理框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楼主是做无刷控制器的?

网友D:
这个应该叫“串接PNP型晶体管的低功耗线性调压器”

网友E:
把RD12,13,14取消,否则,在负载轻的时会不稳定.

网友F:
48V TO 13V 的线性电源?得多大的耗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无刷控制器的?

矽成微?是个裸板,没有外壳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厂家做的。

楼主(2014-01-05):
上图电源+13V应该改为+1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