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ILPC2378 按键输入问题

楼主(2013-11-08):
请教一下:我需要实现:按下Key时,p0.6输入为0,输出enableP2.4=0,但实验室,按键输入没反映。为什么??谢谢!

#define    enable  (1<<4)  //p2.4 is enable  motor.0X00000010
#define    key   (1<<6)    //p0.6 is connect key

int main (void) {

        int i;

        PINSEL4 |=0x00000010;      //set GPIO P2.4,(p2.2is PWM function)
        PINSEL0 |=0X00000000;      //SET GPIO P0.6

        FIO2DIR |=0x00000010;       //pin p2.4 is an output
        FIO0DIR =0;   //PIN P0.6 IS INPUT
         if ((FIO0PIN & key)==0) FIO2CLR=enable;     //set p2.4=0,motor stop,(when press key,p0.6=0)
         else FIO2SET=enable;         //set p2.4=1(when release key,p0.6=1)

        pwm_init(); //initialize pwm

        PINSEL4 |= 0x10;    //PWM outputs its signal at GPIO Port 2.2
        pwm_setup(3, PWM_SINGLE);

        pwm_write(3,50);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的,一定会跑飞。
前后台系统,至少要有个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