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载之后,钳位电路的tvs发热烫手,还有top芯片也

楼主(2013-11-08):
是变压器漏感过大,还是钳位电路设计有问题?top芯片用的是264EG,本人刚接触开关电源,还请多指教
不带载时,一切正常

楼主:
什么原因呢DX们。。。。

网友A:
自己测一下不就知道漏感大小了吗。。。
不行的话,TVS并RC。。。

楼主:
可能钳位电路不合理,换掉之后,用RCD钳位,发热正常。
另外输入电压310v大于设计电压280v,导致top芯片发热变厉害。
改用240v输入时芯片微热正常。
由于条件不允许,漏感测不了,所以变压器没动。

网友B:
根源是漏感大,负载越大,变压器线圈电流也越大,漏感储存能量也越大,这些能量是要靠TVS管释放的,变压器不能动就修改一下吸收回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