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

楼主(2013-11-08):
lm1117datasheet里有一个图,给出了dropout和current的关系;
为什么只给了0.85到1.2的压差的电流,再高呢?
还有input怎么会是15V?很不解,是不是有其它什么约定俗成的条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打算让LM1117输出2A的电流?如果你打算这么干的话,从上图中你确实看不出压降有多大,但能看出压降只会比1.2V更大。这个压降乘上2A的电流就是LM1117的功耗,你觉得LM1117受得了这个功耗吗?
实际上人家厂商已经告诉你了,输出电流最大就800mA,再大,人家不给你担保性能了。

第二个问题,那个15V是个“Absolute Maximum Rating”,只是允许你最高输入这么大的电压。如果你真的输入15V,输出3.3V,压降达到了11.7V之大,这时候允许输出的电流绝到不了800mA。想达到800mA的输出,压差最大只能到1.2V,这时你的输入只允许4.5V。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厂商才给你技术担保。

要重点关注输入输出间的压差乘以输出电流,也就是“功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打算让LM1117输出2A的电流?如果你打算这么干的话,从上图中你确实看不出压降有多大,但 ...

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这些个图给的确实要知道的人才能理解!
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图里说了maximum input voltage是20V,然后后面又给了个15v。
所以,15V不是最大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这些个图给的确实要知道的人才能理解!
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图里说了maximum input v ...

一个值最大值,一个是额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很幼稚么?

网友D:
也不是幼稚的问题,而是对2,5楼如何采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幼稚的问题,而是对2,5楼如何采学问题

其实那些基本的我都知道啦。
只是细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很多以前使用时根本没关注的东西,这才问的。
估计有很多人在用芯片的时候只是知道大概的功能和一些常用的参数,具体的就没怎么细看。
打个比方,用LM317,估计都知道调压和电路接线,也知道根据说明书选电阻,但是估计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那几个电阻的选取是有讲究的。

网友E:
有着思考能力,值得鼓励。20V应该是最大输入电压了,而15V是工作额定电压,也就是说在不损坏元器件的前提下可以输入的最大电压。而超过15V可能对元件有伤害了。超过20V则会烧毁元器件。

明明写着:最大输入电压20!鼓励好好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打算让LM1117输出2A的电流?如果你打算这么干的话,从上图中你确实看不出压降有多大,但 ...

确实是这样,这个图片要表达的是:不同输出电流时lm1117需要的压差

楼主问“为什么只给了0.85到1.2的压差的电流,再高呢?”
楼主理解成了不同压差可以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F:
一般图表,横轴表示变量

另外:lm1117定位是低压差稳压器,如果压差较大317性能更佳

网友G: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打算让LM1117输出2A的电流?如果你打算这么干的话,从上图中你确实看不出压降有多大,但 ...

鼓掌,